[稳压电源] 求助各位大神,LM2596稳压问题

楼主(2017-07-27):
我用LM2596做7-25V输入,稳压5V输出,空负载时能够稳5V输出,但是接了一个5欧5W的水泥电阻之后电压减少一半,能够怎么解决,求问各位大神
附电路图

网友A:
L1电感量确定是33mH?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电感量确定是33mH?

5V1A输出,100mH的话电压测了不是稳5V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5V1A输出,100mH的话电压测了不是稳5V输出

不是应该uH级的么

网友B:
mH级的电感?拍张图片上来看看呢?人家原装怎么是uH级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uH级的么

对对对 用的是uH电路图 标值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H级的电感?拍张图片上来看看呢?人家原装怎么是uH级别呢?

对对对 用的是uH电路图 标值写错了

网友A:
可能是电感饱和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感饱和电流不够?

换过100uM的电感 不行 降得更厉害  怎么能扩大他的电流呢

楼主:
接着负载,负载电压会跟着输入电压变化

网友A:
电感体积有多大 拍个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体积有多大 拍个照片

我用的是33uH3A的电感

网友C:
电感感值太小,用330u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感值太小,用330uH

一样 我用LM2596的现成模块上面是470uH的电感 接了负载之后也是有电压下降

网友D:
电感似乎够了。
不行换个体积更大的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样 我用LM2596的现成模块上面是470uH的电感 接了负载之后也是有电压下降

印字470吧?那是47uH。
你用33uH应该也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字470吧?那是47uH。
你用33uH应该也是对的。

嗯好  但是他的空载的时候是稳压输出的 就是搭了负载之后就被啦低了  用现成的模块的话直接被拉低了1V

网友D:
这一般是电感电流不够。你要选体积更大的电感(电感量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字470吧?那是47uH。
你用33uH应该也是对的。

而且电流只有0.8A

网友A:
搞不好是外接的电源功率不够,导致输入电压也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是外接的电源功率不够,导致输入电压也被拉低了

我用12V 2A的开关电源做外接电源

网友E:
别着急,拿示波器测波形看哪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