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泄放电阻应该选用哪种类型的电阻

楼主(2017-07-27):
各位大神,请问下,在开关电源中,并在零火线的泄放电阻选用哪种类型的电阻会比较好呢?采用金属膜电阻是否可行?安全性会有问题吗?

楼主:
@不亦心 @yytda

网友A:
要看看你的设计功率有多大,如果超过5W,就建议采用绕线型电阻

楼主:
安规电容0.1uF,泄放电阻330K,功率0.147W。

网友A:
按照我们的客户采购使用情况来看,是可以完全可以选择金属膜电阻的。

网友A: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安装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选择功率大一点的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安装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选择功率大一点的金属膜电阻。 ...

嗯,我说的0.147W是平时的工作功率,电阻选用的是1W的

网友A:
这个选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规电容0.1uF,泄放电阻330K,功率0.147W。

0.1uF的X电容是不需要泄放电阻的。
普通的贴片电阻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