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有人对这个信号输出有研究吗?

楼主(2017-07-27):
普通的带有调制的信号发生器能输出如下波形吗?

网友A:
法一: 利用支持周期性的任意波形输出的信号发生器,需自定义一个周期的输出波形

法二: 利用支持非周期性的任意波形回放的信号发生器,需自定义用于回放的波形文件

法三: 在法一和法二中只自定义调制波形(而非最后要输出的信号波形),然后再利用信号发生器的调制输出功能定义载波频率和调制深度等参数,最后输出信号。

网友B:
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法一: 利用支持周期性的任意波形输出的信号发生器,需自定义一个周期的输出波形

法二: 利用支持非周期性 ...

举个用任意波形+调幅方法(前述法三)实现的例子:

1. 首先定义调制波的一个周期的波形,波形定义文本文件为Burst1.wfl.   ,共81个点,因为一个周期是810ms, 每段都是10ms为分辨率,所以只需要81个点。用EXCEL看这个文本文件如下图所示:

如果直接用这个任意波形定义文件输出信号,则如下图所示:

2. 设置对前述任意波形定义文件的输出信号进行调幅输出,比如载波频率设置为10kHz,调幅系数为100%,则可输出如下图所示信号:

网友C:
锯齿波和两个矩形波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