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使用HAL库做flash保存失败请教

楼主(2017-07-27):
各位好;
     stm32L476使用HAL库做flash保存功能,如果关闭程序其他功能,flash保存是正确的,但是我有两个外围使用的是spi接口,IO中断触发spi数据收发,只要这个外围一初始化,flash就会写失败。返回错误吗是HAL_ERROR。请问有遇到过此问题的没有?怎么解决的。之前网上看见帖子说和中断有关系,但是我在操作flash 的时候关闭所有中断也不起作用。

网友A:
读写外部FLASH吧;

应该是哪里被干扰了,或者SPI模式被你重新配置了
用示波器对比下:可以读写正确和错误的时序上有何不同;

楼主:
漏说了,我读取的是cpu内部的flash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对SPI操作以后(我通过调试一步一步观察,发现调用SPI库去初始化会导致片内FLASH模块的状态寄存器的某几个位置位,这几个位为内部FLASH异常),我在使用内部FLASH之前会把由SPI导致的这几个寄存器 给清掉,

清掉由SPI导致的FLASH的状态寄存器: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PGSERR | FLASH_SR_PGPERR);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至于什么原因,我也只能 呵呵了

网友C:
每次读写前都初始化一边读写。。。

楼主:
谢谢大家“feelhyq”说的很对,我现在将程序中或者判断标志位的判断去掉,或者提前清除,解决的问题。但是稳不稳定还需要观察

网友D(2022-03-29):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对SPI操作以后(我通过调试一步一步观察,发现调用SPI库去初始化会导致片内FLASH模块 ...

https://blog.csdn.net/wuhenyouyuyouyu/article/details/105358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