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看NUC123系列的ISP命名模式配置?看不懂- -

楼主(2017-07-27):
(无正文)

楼主:
如ISPCMD=0X22时怎么对应的

网友:
你把16进制换算成2进制就看懂了。

网友:
这个就是0x22

网友A:
表单里,是二进制的形式列出的所有可选的参数,你用的时候如果写16进制的,就是0x开头的,就是16进制,换算一下,对应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单里,是二进制的形式列出的所有可选的参数,你用的时候如果写16进制的,就是0x开头的,就是16进制,换算 ...

0x22不应该是(0001 011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0x22不应该是(0001 0110)吗

毛线,,你这都糊涂了,,,?第一个2是0010,第二个2也是0010组合起来就是0010 0010.

网友:
引用 楼主:
0x22不应该是(0001 0110)吗

看好了,0x代表16进制,,你说的那个是你误以为10进制了。。0x是16进制。。

楼主:
好吧,的确脑子抽了一下,看成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