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大神解释下这个函数

楼主(2017-07-27):
s16 Get_acc(short accx)
{
  if(accx & 0x0200)
  {
    accx = (accx-1)^0x03FF;
    accx = -(accx*16);
  }else accx=(accx*16);
  return (accx);
}

个人理解是有符号二进制转16进制但是没想通,求大神解释。

网友A:
10位补码有符号数转16位补码有符号数并且乘以16
个人觉得 只需要return ((signed short)(accx*64))/4;就行了

网友B:
对于这个问题,我手算了一遍,
例如accx为0xAA时,返回0xDA1F;
accx为0x5555时,返回0x5550
这个应该不是一般转换函数,是用在特定场合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