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通过stlink 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7-07-27):
stm32f051c8  stup下stlink与自己的板子相连 swdio swclk gnd vcc 通过9193-33供电 提示stlink 错误,断开stlink 与自己的板子,stup提示无法与设备通讯,是否可认为我的板子存在问题,问题是什么 请大神救命。

楼主:
swdio 高电平3.3v
swclk 低电平

网友A:
1.是否可以检测到st-link驱动,没有是下载器问题
2.是否可以检测到芯片,没有是连线或者电路错误
以上图为例,MDK中都检测到才可以下载的。

网友B:
ST LINK找不到芯片吧,原因很多了,也有可能芯片虚焊,芯片选择不对,连接线不可靠或连错了……

网友C:
驱动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
是通过什么下载的程序?

网友D:
是仿真下载吗

网友E:
测量开发板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是自己做的jlink下载器吗

网友:
代码编译的时候是否有问题

网友G:
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图

网友H:
硬件电路是否提示出现信号了

网友I:
一般都是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C:
电脑能不能识别stlink下载器?

网友:
编译器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D:
可能电脑不能识别下载器。

网友E:
如果开发板电脑正常就没有什么问题,可能驱动有问题。

网友F: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
看一下楼主的设置,是不是使用stlink下载。

网友G:
使用下载器对其他的芯片下载试试看。

网友H:
这个软硬件都需要检查的。

网友I:
检查硬件电路电源 信号 是否短路等等

网友J:
1:重新核对一下引脚,检查下载器到主板的杜邦线,建议不要过长
2:主板建议外部供电,去掉ST-LINK的VDD
3:检查一下驱动的问题
4:先用 STVP 试一下,选好芯片的型号

网友K:
芯片选择不对?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