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低频小信号的运放电路,只有一路有输出,其他不正常,...

楼主(2017-07-27):
求助:这是一个低频小信号放大的运放电路,最下端NC是信号的输入端,现在RB8有信号输出,其他几路只有抬高电压1.5v,改变信号大小仍无变化,(要求每路输出的频率和放大倍数不同)求各位大虾指点一二,哪个地方有问题,望大神指点

网友A:
U202B,U202C,U202D的负反馈是一个电容?这么说来,直流放大是开环的,能不饱和?
W2和W3连到哪里去?不要拿半吊子的电路图来麻烦别人。
U202A虽然有直流负反馈,但直流工作点是多少?浮动的,想怎么飘就怎么飘
也就U201B还像个人样,直流工作点和负反馈都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U202B,U202C,U202D的负反馈是一个电容?这么说来,直流放大是开环的,能不饱和?
W2和W3连到哪里去?不要拿 ...

U202A的直流工作点是A0吧,刚才没看清。但是A0的直流工作点是多少,难

网友B:
没有说明,很多网络标号,看半天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02A的直流工作点是A0吧,刚才没看清。但是A0的直流工作点是多少,难

首先谢谢,AO是1.5v,做的一个抬高,W1,B1;W2,B2;W3,B3两端是反馈电阻,仿真效果是信号过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明,很多网络标号,看半天没看明白。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经验不足,不好意思,网络层就是AO1.5v,其他都是反馈电阻,目的就是调节电阻大小,控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R029位置不对宜改接到U201B的输出端。其余不曉得连到哪里去。
单电源时A0应有偏置电压,大约0.5VDD,使各运 ...

按照先前调整的参数没有饱和,这个芯片可以达到供电电压轨对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AO是1.5v,做的一个抬高,W1,B1;W2,B2;W3,B3两端是反馈电阻,仿真效果是信号过不来 ...

“W1,B1;W2,B2;W3,B3两端是反馈电阻”,为什么图上没画出来?没画出来也没早说出来。
你这样描述问题的方式,神才能帮你。

楼主: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