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问低功率逆变电源怎样提高效率?

楼主(2017-07-27):
已做一全桥逆变电源,在36w额定输出的情况下,如果开关频率取21k,效率就在85%。开关频率取10.5k,效率为90.5%。其中辅助电源有3%左右的损耗,主电路走线损耗+单片机损耗+MOS管导通损耗约2%的损耗,其它5%应该是开关损耗。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去提高效率到95%吗?

辅助电源用的TPS54340,78D05,LM111.7-3.3分别依次将输入直流将成12V,5V,3.3V

网友A:
这么小的功率做到85不错了。

网友B:
不知你的SPWM波是用什么方式产生的,用专用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的SPWM波是用什么方式产生的,用专用芯片吗

用STM32+正弦表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