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菜单的扫描,有什么好的算法吗?

楼主(2017-07-27):
比如我有40个菜单,每个菜单对应不同的显示,那么主函数中的扫描必然是这个样子的
switch(CurMenu.iMenuID)
        {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

        }
这样顺序的查找应该是比较浪费时间的,那么有没有一个好的算法,可以提高这个效率呢?如果对应多级菜单,那就更痛苦了。

网友A:
40 又不多,有400了,再考虑效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 又不多,有400了,再考虑效率问题

我现在想到的好办法是,建立一个40的数字,按顺序存放不同显示函数指针,根据偏移值来指向不同的显示函数。可是这样又增大了占用的内存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到的好办法是,建立一个40的数字,按顺序存放不同显示函数指针,根据偏移值来指向不同的显示函数 ...

只是看起来多,其实你查看一下ASM,优化成了你想用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到的好办法是,建立一个40的数字,按顺序存放不同显示函数指针,根据偏移值来指向不同的显示函数 ...

const

网友D:
把函数指针数组定义为常量,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看看你的这个架构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看你的这个架构怎么样!

还算不错的架构,维护菜单比较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