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in7 64位sp1 牛桥无法识别

楼主(2017-07-27):
win7 64位sp1 牛桥无法识别。把牛桥识别成unknown device ,把牛桥官方的驱动都安装了一遍还是没用。

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重装系统了》》》》》

悲催啊     !!!!!!!!!!!!!!!!!

网友:
???啥情况?清理下系统,管理员身份安装。

网友A:
我用的Windows10很给力,可以用。

楼主:
可以识别了。
是牛桥里面没有bin文件。按照官方的设置,把pb5和pc4(大概是这两个引脚)短接,插到电脑上,电脑识别成usb存储模式,把官方的bin文件放进去,把短接的放开,再重新插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Windows10很给力,可以用。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B:
恭喜楼主解决这么大的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识别了。
是牛桥里面没有bin文件。按照官方的设置,把pb5和pc4(大概是这两个引脚)短接,插到电脑上, ...

这太给力了,回去我试试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识别了。
是牛桥里面没有bin文件。按照官方的设置,把pb5和pc4(大概是这两个引脚)短接,插到电脑上, ...

我的牛桥上按上面放完了,就不认不了虚拟串口,确定BIN文件没有问题,牛桥硬件没有问题,还有什么情况会这样呀?

网友:
学了一招升级方法

网友D(2017-08-26):
厉害了,原来还有丢失固件的情况。

网友D:
估计是什么时候升级呢,让重新插拔牛桥,你刷掉了固件,让重新插入你没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