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一下PIC12F675单片机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7-07-27):
请问这款芯片在线调试仿真器可以选择什么型号的?PICkit3可以实现吗?还是需要仿真头?

网友A:
要仿真头,这个型号太老了 最好不要用

网友B:
pic我一般都是proteus仿真加硬件调试,其它厂家才用在线调试

网友(2017-10-24):
这个型号我这边有可以替换的,直接替换就OK,不需要修改程序跟PCB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