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懂,USART和UART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7-27):
一直没搞懂,USART和UART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应该是同步和异步的区别吧。

网友B:
同步异步和异步

网友C:
USART比UART多了一个时钟引脚

网友D: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器
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网友E:
USART支持同步模式,因此USART 需要同步始终信号USART_CK(如STM32 单片机)

网友F:
一般的单片机UART和USART使用方式是一样的,都使用异步模式。很少用同步方式的

网友G:
名称为UART的接口一般只能用于异步串行通讯,而名称为USART的接口既可以用于同步串行通讯,也能用于异步串行通讯。

网友H:
大家都知道同步通信需要时钟来触发数据传输,也就是说USART相对UART的区别之一就是能提供主动时钟。

网友I:
USART收发模块一般分为三大部分:时钟发生器、数据发送器和接收器。控制寄存器为所有的模块共享。时钟发生器由同步逻辑电路(在同步从模式下由外部时钟输入驱动)和波特率发生器组成。发送时钟引脚XCK仅用于同步发送模式下,发送器部分由一个单独的写入缓冲器(发送UDR)、一个串行移位寄存器、校验位发生器和用于处理不同浈结构的控制逻辑电路构成。使用写入缓冲器,实现了连续发送多浈数据无延时的通信。接收器是USART模块最复杂的部分,最主要的是时钟和数据接收单元。数据接收单元用作异步数据的接收。除了接收单元,接收器还包括校验位校验器、控制逻辑、移位寄存器和两级接收缓冲器(接收UDR)。接收器支持与发送器相同的桢结构,同时支持桢错误、数据溢出和校验错误的检测。

网友J:
时钟  有些智能卡只能用uasrt

网友K:
同步和异步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同步和异步有什么区别呢?

同步是指:发送方发出数据后,等接收方发回响应以后才发下一个数据包的通讯方式。
异步是指:发送方发出数据后,不等接收方发回响应,接着发送下个数据包的通讯方式。

网友M:
同步是指:发送方发出数据后,等接收方发回响应以后才发下一个数据包的通讯方式。
异步是指:发送方发出数据后,不等接收方发回响应,接着发送下个数据包的通讯方式。

网友N:
同步是阻塞模式,异步是非阻塞模式。
其中SPI IIC为同步通信  UART为异步通信, usart为同步&异步通信。

网友O(2017-08-26):
半双工数据传输允许数据在两个方向上传输,但是,在某一时刻,只允许数据在一个方向上传输,它实际上是一种切换方向的单工通信;
全双工数据通信允许数据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传输,因此,全双工通信是两个单工通信方式的结合,它要求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都有独立的接收和发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