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128 为什么要分页呢,这样分页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17-07-27):
W25Q128 为什么要分页呢,这样分页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我觉得是设计时候的问题吧

网友B:
不懂,习惯这样做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分页

网友C:
分页来了,比较好操作吧,这样比较节省时间

网友D:
比如eeprom,既可以按位操作,也可以按页操作,按页操作的时候,速度快

网友E:
这个得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分析了。

网友F:
在操作非eeprom芯片的时候,都是按页来擦除的

网友G:
为什么要按页擦除呢?

网友H:
STM32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芯片类似,都是以页(或块)为最小擦除单元。因此,你要擦除FLASH数据,就是需要最小单元(1K 2K不等)。

网友I:
根据其主存储块容量,页面如扇区... 选择要擦除的页. FLASH_AR的值在哪一页范围内,就表示要擦除哪一页, 也是怕影响中断

网友J:
这是由flash的结构决定的,它是一种串行存储结构

网友K:
楼上说的比较靠谱,由串行结构或者并行结构决定的

网友L:
Flash的结构体是按页来的, 不是按照bit为单位的,
特别是Nand Flash,其内部必须按照page读写, 按照block来擦除,具体由其内部构架决定。
芯片的片内Flash类似nor flash,其结构有所差别,类似nor flash,虽与nand flash有差别,但是也是有page这种构架的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按页擦除呢?

我觉得是遗留下来的习惯或者有个标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