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恒流源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7-07-27):
使用1.8轨至轨运放AD8603:http://www.analog.com/en/product ... ml#product-overview

仿真发现,3.3V时不工作,直到6.2V才工作正常,什么情况呢?

网友A:
MOS管的导通电压,是对下面的,换成上面的看看。不过换成上面的好像是正反馈了?

网友B:
R6吃掉2.5V,Q1导通还需要一个Vgs电压。
总共3.3V的电源,那么Vgs是多少?

网友C:
简单的电路,根本不需要仿真呀,PMOS的工作点先搞清楚,找PMOS的数据手册看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吃掉2.5V,Q1导通还需要一个Vgs电压。
总共3.3V的电源,那么Vgs是多少?

换三极管搞定

网友B:
也搞不掂,
要降低2.5V的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搞不掂,
要降低2.5V的消耗

仿真是通过了,当然换1.2V基准更保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是通过了,当然换1.2V基准更保险

1.2V还是太大,建议0.25V。
基准电压过高会牺牲掉负载电压的。
如果用MOSFET,应选用低导通电压的(Vgs)。

网友D:
431烧或是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