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PS系统中用MOSFET来实现相切断功能的几个棘手问题

楼主(2017-07-27):
在EPS系统中用MOSFET来实现相切断功能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一、因其所处的电路位置造成很难有续流回路。
    二、相切断MOSFET关断时的关断电流通常都是故障电流,其值比较大,通常会超过100A。
    三、关断时的故障电流的上升速率不可预知。di/dt有时会很高,尤其是在转子位置和导通的MOSFET严重不匹配时。
针对相切断MOSFET单元真正产业化应用必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提供3个相切断MOSFET在关断后的电机电感续流回路;
    二、要有适当的策略、方法和必要的电路来可靠关断故障电流。
    针对这些问题英飞凌北京汽车系统工程部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并申请了专利。当然此专利不会阻止英飞凌的客户去使用此项技术。因此,专利技术再加上Infineon的3颗60V汽车级N-MOSFET能够担当功能安全关断的执行重任。

网友A(2018-06-10):
关断时的故障电流的上升速率不可预知。di/dt有时会很高,
这样导致叠加到管子的电压可能会很高,可能会炸管,
这种怎么解决呢?
需要增加什么样的控制电路或控制策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