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A282输出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7-07-27):
芯片使用TI样片 INA282AQDGKRQ1 采样电阻采用康铜丝 0.05Ω ,负载10Ω
芯片供电10V
本该稳定输出增益50V/V , 实测45-60不等,不成线性关系
附图如下

楼主:
工作模式,全部接地  和  一地一电源,都测过了,都不成线性

楼主:
是我每次发错版块了还是21ic真的没人了,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负载之温度改变将影响电阻值。因此自己发热也改变电阻值。#急不得也,上月球还得太空慢步(漫步)。几个 ...

难道您说采样电阻温漂问题?

楼主:
图中 1和8两个引脚应该反过来

楼主:
没人做过吗???????电流采集

网友B:
这类芯片采样的电压/电流数值不能太小, 否则芯片最小输出电压已经覆盖了。

我记得这个芯片最低输出电压有可能 到40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芯片采样的电压/电流数值不能太小, 否则芯片最小输出电压已经覆盖了。

我记得这个芯片最低输出电压 ...

采样电流0.3A--1A  采样电压0.01--0.03V 左右
输出电压0.89V--2.67V
增益从88V/V --79V/V 不等
问题一:增益不是固定50V/V
问题二:输出非线性,放大倍数一直变化

网友C:
手册里面说  采样电阻两侧压降超过10mv就满量程了!     也就是说Vin不要大于2V。
没用过这个芯片,对问题好奇,看了一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面说  采样电阻两侧压降超过10mv就满量程了!     也就是说Vin不要大于2V。
没用过这个芯片,对问题 ...

多谢回复,但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如果-IN接电源正的话,就相当于全部是”负“电流了,而负电流检测应该将一个REF端接到V+。
楼主没有说明实测的输出电压值以及对应的电流值,所以很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IN接电源正的话,就相当于全部是”负“电流了,而负电流检测应该将一个REF端接到V+。
楼主没有说明实 ...

感谢回帖,首先我说了1引脚和8引脚图中接错了,我是反过来用正确的连接方法测得,
其次  数据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可能还不够具体,但是输出增益一直不是50V/V 就很困惑,外围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首先我说了1引脚和8引脚图中接错了,我是反过来用正确的连接方法测得,
其次  数据在上面已经 ...

不好意思,忽略了一些东西。
看数据,发现0.3A~1A的误差好像只有1.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忽略了一些东西。
看数据,发现0.3A~1A的误差好像只有1.7%

电路是用杜邦线连接的,可能是线路的一些误差,用PCB制板应该就好多了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项目,你测得增益不稳定的最大原因很可能就是五楼说的原因:电阻温漂问题。
有个办法可以验证,用个信号源直接给运放正负端供信号,看它是否还有那么大的增益变化。
还有一可能性是取样电阻信号引入点的问题,采样电阻很小的这种情况下PCB或者连接线的线阻不能忽略。如下图,必须从电阻两端取样

网友E:
另外有高精度六位半万用表的话,直接测运放输入两端50mV左右的电压Vi,是否严格按照欧姆定律变化。Vi=VIN/RS,如果不是说明要么引入了线阻,要么有RS电阻有温漂

网友B:
那肯定是PCB布线本身电阻阻引起的,曾经也发生过一样类似的测量误差。你可以用跳线方式验证。这类设计要源头上避免。附件是我平常用的设计方式,在PCB焊盘上虚拟出来2个中间测试用的,从中间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是PCB布线本身电阻阻引起的,曾经也发生过一样类似的测量误差。你可以用跳线方式验证。这类设计要源 ...

真相了,请问一下中间抽头什么意思,我直接在电路中留两个连接点,把采样电阻画在PCB上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有高精度六位半万用表的话,直接测运放输入两端50mV左右的电压Vi,是否严格按照欧姆定律变化。Vi=VIN/R ...

多谢这么认真回帖!
指导很详细,确实是因为线阻问题,那怎么连好呢,我直接在PCB板上焊采样电阻,用合金电阻,不用康铜丝了,然后接两个母头,电路中接两个公头,然后像公母线一样连上去,怎么样,再次感谢!

网友E:
测量的两条引线其实走的电流很小,主要是采样电阻的回路上的电流大,只有电流大的线阻不可忽略。所以只要确保测量的两条引线是直接从采样电阻焊盘两端直接引出来的就好了,19楼的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F:
INA282 DATASHEET 应用

INA282 DATASHEET 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A282 DATASHEET 应用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