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INA282输出非线性问题

楼主(2017-07-27):
芯片使用TI样片 INA282AQDGKRQ1 采样电阻采用康铜丝 0.05Ω ,负载10Ω
芯片供电10V
本该稳定输出增益50V/V , 实测45-60不等,不成线性关系
附图如下

楼主:
工作模式 两个接地,和一地一电源  都试过了,效果一样。非线性

楼主:
是我每次发错版块了还是21ic真的没人了,很无奈

网友A:
可能是康铜丝电阻两边没有直接接IN282的正负,而是多走了一段线路,增加了线路电阻的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康铜丝电阻两边没有直接接IN282的正负,而是多走了一段线路,增加了线路电阻的分压。 ...

是直接接的,而且这个图1 和8两个引脚接反了,是错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不成线性
增益倍数也不对

网友A:
用3.3V供电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