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不耻下问电阻问题

楼主(2017-07-27):
已坏,测得阻值是0,请各位大神这个是多大阻值的,不胜感激!

网友A:
帮解释下 不耻下问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高高在上的你问我们这些没地位没学问的渣渣,叫不耻下问。

网友B:
黑灰白金绿?还是黑灰银金绿?后面一个吧?黑灰银---0.08欧?如果是0.08欧用一般的万用表测是要得到“0欧”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灰白金绿?还是黑灰银金绿?后面一个吧?黑灰银---0.08欧?如果是0.08欧用一般的万用表测是要得到“0欧” ...

第三环看着像银色,但是计算器里没有银色的选择,那只能是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解释下 不耻下问 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自己没学问而觉的不好意思

网友C: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还有 那叫 请教,

网友D:
建议在测电阻阻值的时候,还是不要用万用表,由于不能发图片,我的附件是一个色环电阻的识别表,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自己没学问而觉的不好意思

不耻下问的意思是“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学识比自己差】的人请教为耻”

网友F:
第一,万用表测得是0,不一定就是坏的(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坏的)
第二,看色环,是黑,棕,银,金,?。电阻估计在0.01欧左右
第三,这个电阻比一般的电阻要大,是一个大功率电阻,瓦数估计在2W左右,在电路一般是吸收功率用的,也可以理解为,为负载分担了一定的伤害。
第四,不耻下问的意思是,地位高的人问地位低的人。

网友G:
黑灰白金绿---8.9欧 0.5%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万用表测得是0,不一定就是坏的(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坏的)
第二,看色环,是黑,棕,银,金,?。电阻 ...

是黑灰银金绿

网友H:
一直学不会色环法,实在觉得灰银白、金棕、橙黄,都太难界定了

网友I:
晕,不耻下问...........

网友J:
都是文学高手,能抠字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