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打开文件再关闭,用哪个指令呢,我打开提示错误

楼主(2017-07-27):
FATFS打开文件再关闭,用哪个指令呢,我打开提示错误

网友A:
f_open就可以打开文件的

网友B:
好像没有打开后关闭的指令,只有单独打开或者关闭的指令

网友C:
f_open和f_close配合使用就好了

网友D:
FATFS 里  open之后  都要close的

网友E:
打开错误,说明你上一次没有关闭吧,还是存在逻辑错误的

网友F:
打开错误提示什么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打开错误提示什么呢?

没打开就关闭,或者重复打开了吧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C:
f_open和f_close配合使用就好了

是的,打开后一定要关闭,不然就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