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多通道采集各通道会相互影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

楼主(2017-07-27):
stm32 adc多通道采集各通道会相互影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配置不对吧,不应该有这么一个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采集太快了,降低速度试试

网友C:
采样同步规则采样,应该就好多了

网友D:
楼主你用的是单ADC模式,还是双ADC模式呢?

网友E:
单双adc的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F:
双ADC模式工作好处就是,引脚内部相当于模拟开关把引脚分配给不同的ADC上,这样信号串扰肯定也小了

网友G:
确实好多人碰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也没说解决办法

网友H(2017-08-26):
我ADC+DMA多通道采样同样也会受干扰,每次读取结果都是错误值,坐等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