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采不了值

楼主(2017-07-27):
void ADC()
{
            P6SEL |= (BIT1+BIT2+BIT3);               // 将 P6.5 选择为ADC 输入端  上电后IO口默认为输入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ADC12MSC;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 ADC12SHT02——设置采样保持时间,ADC12ON——打开采样时钟
                                                // 使用采样定时器;选择4种模式,0、2为单路,1、3为多路
    //      ADC12IE  |= BIT0;                   // 允许中断  //中断使能寄存器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使能转换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
                        ADC12MCTL3 = ADC12INCH_3;
                        ADC12MCTL4 = ADC12INCH_4;
                        ADC12MCTL5 = ADC12INCH_5;
                        ADC12MCTL6 = ADC12INCH_6;
                        ADC12MCTL12 = ADC12INCH_12;
            ADC12CTL1|= ADC12ENC;        // 启动转换
}

void xianshi()
{
    ii++;
         if(ii>50)
         {

             LCD_CLS();
             ii=0;
         }

            LCD_P6x8Str(6,1,"JY");
            LCD_P6x8Str(24,1,"CQ");
            LCD_P6x8Str(42,1,"MY");
            LCD_P6x8Str(66,1,"X");
            LCD_P6x8Str(90,1,"Y");
            LCD_P6x8Str(0,3,"<1>");
           LCD_P6x8Str(0,4,"<2>");
            LCD_P6x8Str(0,5,"<3>");
            LCD_P6x8Str(0,6,"<4>");
            LCD_P6x8Str(60,3,"<5>");
            LCD_P6x8Str(60,4,"<6>");
            LCD_P6x8Str(60,5,"<7>");
            LCD_P6x8Str(60,6,"<8>");

            LCD_Write_6x8Int(30,3,ADC12MCTL0);
            LCD_Write_6x8Int(30,4,ADC12MCTL1);
            LCD_Write_6x8Int(30,5,ADC12MCTL2);
            LCD_Write_6x8Int(30,6,ADC12MCTL3);
            LCD_Write_6x8Int(90,3,ADC12MCTL4);
            LCD_Write_6x8Int(90,4,ADC12MCTL5);
            LCD_Write_6x8Int(90,5,ADC12MCTL6);
            LCD_Write_6x8Int(90,6,ADC12MCTL12);
            LCD_Write_6x8Int(66,2,x);
            LCD_Write_6x8Int(90,2,y);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_EINT(); //开总中断
    port_init();
    LCD_Init();
    LCD_CLS();
    IO_init();
     ADC();

    while(1)
    {

//            caizhi();
            xianshi();
//            sudu();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
                        ADC();
                         ADC12CTL1 |= ADC12SC;
                         Timer_A2_1_init();
                         Timer_A2_2_init();

    shu++;
    if(shu==1000)
    {
          nn++;
          shu=0;
          if(nn==60)
          {
              nn=0;
              bb++;
          }
            }
}

网友A:
1. 看不出在哪里读取ADC12MEMx的值。
2. TIMER0_A0的中断设计很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不出在哪里读取ADC12MEMx的值。
2. TIMER0_A0的中断设计很有个性。

为什么只读三个ADC12MEMx的值时可以用,读八个就不可以用?读ADC12MEMx的程序是写在主函数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只读三个ADC12MEMx的值时可以用,读八个就不可以用?读ADC12MEMx的程序是写在主函数中吗?
...

一般读取ADC12MEMx都是放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以免被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