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升压电路 计算值和实际测量值为什么区别很大???

楼主(2017-07-27):
最近在研究BOOST 电路 看了TI的手册SLVA061 和SLVA372C 根据实际需求做了一下计算:
开关频率:100khz
输入电压:12V
输出电压:180V @100mA
参考上面的文档计算结果如下:
占空比:94.3% (假设效率85%)
电感电流0.45A(设系数0.3)
电感值:249uH

算好后找了个电路想试一下拓扑效果,电路如下:

上面这个电路参数如下:
开关频率:50khz
输入电压:12V
此实际电路没有R5 VR1 R4 Q2 R1反馈回路
NE555 Ctr脚通过电容接地

实际示波器测量结果:
开关频率:44.6khz
占空比:90.18%
输出电压300多伏

对比后发现单从实际的占空比90.18% 根据计算公式来算的话

VI = 12V
D =0.9018
算出来Vo=122V 跟实际测出来的出入很大,表示很疑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负载,理论电压为无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理论电压为无限

能大概说明下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大概说明下什么原因吗?

这是电感的特性,加一个电流,它会成对应的磁能,并努力的使这个电流不变;
你的电感接在9V电源上,电流稳定后,断开负极,电感的电流不变(瞬时),还是从原来的9V往负极处(这时已经断开,成了新的正极),通过负载电阻,直到能量消失;负载电阻赿大,电压赿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感的特性,加一个电流,它会成对应的磁能,并努力的使这个电流不变;
你的电感接在9V电源上,电流 ...

是不是也跟没加反馈电路有关系?我还做了个板子也是boost拓扑 有ic带反馈电路,空载量时就是设定的180V

网友B:
这种电路靠电感关断时反电势来抬升电压,电感Q值越高,反电势越高,(一般劣Vcc的10~14倍),即前面提到的系数0.3.你看手册对系数是怎么定义的.
所以应以实际电路为准.楼上提到负载轻重也是原因.负载固定了,Q值就是主要因素了.一般同样匝数,线径粗点,内阻小点,磁芯导磁率高些,Q值会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靠电感关断时反电势来抬升电压,电感Q值越高,反电势越高,(一般劣Vcc的10~14倍),即前面提到的系数0. ...

那这个公式也算出来的占空比也只是只是参考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公式也算出来的占空比也只是只是参考用的?

是的拉,估算用,一般实用方法现场电位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