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低压差肖特基二极管及ASEMI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原理是?

楼主(2017-07-28):
低压差肖特基二极管及ASEMI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原理是?

楼主:
用DC POWER SUPPLY(恒流稳压直流电流)测试:先给小电压以便有电流通过肖特基二极管,再慢慢调大电流达到被测肖特基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待电压值稳定后再读数,稳定后的读数就是额定电流的压降。

    为何是稳定后的电压读数才是正确的压降读数:肖特基二极管的阻抗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温度升高而变小的(非线性关系)。

    当有电流通过肖特基二极管时,管芯会产生热量,再通过管体散发出去,当达到热平衡时(管芯产生的热量能及时散发出去),此时的阻抗也就是相对稳定,这是能量守恒定律(P=I2R,P转化为热量)。如果直接用额定电流测试,初始读数是偏高的,因为此时的管芯处于常温状态,阻抗最大,读数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步降低,就是因为阻抗随温度升高而变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