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H341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7-28):
手头上有一块CH341的转接板,在自己笔记本上完全没有办法用,不是那种电脑无法识别,出现感叹号的情况,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该板连接电脑时,设备管理器压根就不刷新。系统是win7 64位的,但是在win7 64位的台式机上可以使用。以前好像有用过开发板,装过CH341的驱动。端口的话,可以连接U盘一类的设备。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先确认USB接口是否正常,即插即用功能是否打开,检查BIOS设定。

网友B:
我也有一块CH341用不成

网友C:
把341重焊下 会不会好了

楼主(2017-08-28):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USB接口是否正常,即插即用功能是否打开,检查BIOS设定。

可以连接U盘一类的工具,应该是打开了即插即用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341重焊下 会不会好了

应该不会是CH341的问题,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是CH341的问题,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使用。

其它的U转串口的芯片能识别不?
如 CP2102或STM32虚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它的U转串口的芯片能识别不?
如 CP2102或STM32虚拟串口

可以识别一块转232的,具体芯片型号忘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识别一块转232的,具体芯片型号忘记了

或许是电脑的USB接口和这个341的兼容性不好,不如换用PL23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许是电脑的USB接口和这个341的兼容性不好,不如换用PL2303

那样就得重新设计一块转接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样就得重新设计一块转接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兼容性的问题?

如果这个转接板在其它电脑上可以用,不如 换个电脑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个转接板在其它电脑上可以用,不如 换个电脑更简单

这个简单的成本好高。台式机又不能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连接U盘一类的工具,应该是打开了即插即用功能吧!

必须可以支持新的USB设备,旧有的已经装有驱动,仅凭旧设备能工作不能断定当然USB支持即插即用。检查BIOS设定更直接。另外还有种可能就是本本USB端口的带载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支持新的USB设备,旧有的已经装有驱动,仅凭旧设备能工作不能断定当然USB支持即插即用。检查BIOS ...

BIOS设定没有找到即插即用的开关,本子是宏碁4750G的。USB口可以驱动PL2303,是在试过无法驱动ch341之后试的,但是由于PL2303转接板设计缺陷,不太好用。CH341连接电脑的时候,用万用表量电压是5.1V,驱动都是在官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CH341用不成

你的是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设定没有找到即插即用的开关,本子是宏碁4750G的。USB口可以驱动PL2303,是在试过无法驱动ch341之后 ...

如果确认USB新设备在该端口上没问题(务必确认是首次使用),即插即用和驱动都能正常,那就只能判断为兼容性问题,这种情况确实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USB新设备在该端口上没问题(务必确认是首次使用),即插即用和驱动都能正常,那就只能判断为兼 ...

是首次!兼容性问题,是操作系统和驱动之间么?为什么别的机子64位win7可以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首次!兼容性问题,是操作系统和驱动之间么?为什么别的机子64位win7可以识别? ...

兼容性主要跟主板和USB设备的设计有关,跟操作系统的关系较小(仅考虑Windows主流版本,包括Win7),国产的USB芯片相对兼容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