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PCB中的测试点

楼主:
放测试点的时候是另外引出来好还是放在走线当中好?如果是另外引出来的话就会有天线效应了,如果是放在走线当中,测试点比导线大会不会造成阻抗不连续?

网友A(2017-07-28):
自问自答啊。
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都可以的;

怕影响的话,就看信号频率了,你5V电源,低频又没关系

网友C:
一般引出来就行,射频电路也不会给你放测试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