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LWIP+DP83848接收数据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28):
电脑发送一帧数据里面有8个包,每个包是512字节,总共4K。每隔25ms发一帧数据,我看协议上说电脑发给
PHY芯片再由PHYdma发给ip层,再由IP层发给udp接收,想问一下对于一帧的数据里面有8个数据包,我接收时候是要查询标志位循环接收8次还是说接收一次就行,问一下它的标志位在哪,我现在接收数据有问题,可能是我只接收了8个包里面的一个包,其他7个都没接收?判断8个包的接收是是判断PHY寄存器吗?

网友A:
楼主把问题搞复杂了。建议首先检查下DP83848这个PHY芯片是不是能正常工作,STM32是不是能正常识别到这颗PHY,建议使用以下方法:
①.STM32通过SMI接口读取DP83848几个比较重要的寄存器,比如地址为0,1的寄存器,看看这些寄存器是否异常,如果全为0xFF,很可能是PHY芯片的地址不对,需要检查下你设置的PHY地址为多少(外围电路上电阻决定)。
②.在①正常的情况下,量下PHY与STM32 RX_CLK,RXD[3..0]这几个管脚(当然前提是使用MII模式,RMI模式也一样)是否处于跳动状态(跳动说明有信息),如果没有,建议检查下硬件电路。
③.在前面步骤都是正常情况下再去接收数据

网友B:
晕死了,我只会玩WIFI模块的那种。

网友C:
不能查缓冲区数据长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查缓冲区数据长度吗?

我试试,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问题搞复杂了。建议首先检查下DP83848这个PHY芯片是不是能正常工作,STM32是不是能正常识别到这颗PHY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