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J50 USB通信功能

楼主(2017-07-28):
USB通信是不是对晶振频率有要求,有大神大体给我说一说吗

网友A:
USB对晶振是有要求的,你看下这颗芯片规格书振荡器模块部分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对晶振是有要求的,你看下这颗芯片规格书振荡器模块部分就明白了。

大神那使用单片机内部振荡器能行吗,外部没接那么高频率的晶振

网友A:
只要满足USB时钟源要求,内外部应该是都可以的。
还有一个功能叫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满足USB时钟源要求,内外部应该是都可以的。
还有一个功能叫倍频。

谢谢你回复我,请问你有做过这方面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