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非隔离电源输入端口可以多个驱动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7-07-28):
非隔离110-220V电源··4个电源输入端口并联到国外会出现频闪现象·····求解

网友A:
你好,
你的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频闪一般是由于干扰,调光等原因引起,为了更好的解答,有任何疑问,可直接联系我们:020-3860185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