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STM32的usb可以模拟串口,这个怎么搞呢?

楼主(2017-07-28):
(无正文)

网友A:
虚拟串口的驱动,官方好像是有历程的吧

网友B:
就是 USB转串口!

因为STM32 有USB的接口,又有串口的接口。
内部做一个转换程序  就可以了!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B:
就是 USB转串口!

因为STM32 有USB的接口,又有串口的接口。

插上的是usb,但是枚举到的是串口。

网友B(2017-11-02):
插上的是usb,但是枚举到的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