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3PCB设计时没有用原理图,而是直接建立PCB,怎么画

楼主(2017-07-28):
AD13PCB设计时没有用原理图,而是直接建立PCB,怎么画

网友A:
一步一步画啊。就是布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一步画啊。就是布线一样

PCB元件好像只能在原理图导入,我是直接在PCB库复制过来的,那些元器件都不是一个整体了

网友B:
最好是从原理图中导入,从封装库中拖出的话,每个焊盘都没有网络,还要自己添加,布线时还要注意有些管脚是悬空的,所以最好还是从原理图跟新到PCB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从原理图中导入,从封装库中拖出的话,每个焊盘都没有网络,还要自己添加,布线时还要注意有些管脚是 ...

好的,谢谢

网友C:
最好还是从原理图中导入到PCB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