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linux中的触摸屏i2c字符设备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7-07-28):
现在准备写linux的触摸屏i2c的字符设备驱动,关于i2c字符设备驱动,话说linux的i2c驱动总共有两种,一种是基于linux下的各种子系统,也就是基于平台设备的驱动,但那种写法如果出错了到时查错比较麻烦,于是为了之后调试的方便,选择使用i2c的标准字符设备驱动方式写设备驱动,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通过将一个自定义的i2c设备数据绑定到file的私有数据指针上,在read的时候将这些数据读出,比如我现在使用触摸屏,将读到的触摸屏点位置,压力等数据通过private data的数据指针传递到用户空间,那用户的空间怎么知道读取那些数据并使用呢,或者说,我写驱动到用户空间是怎么认识辨别那些数据呢?
现在由于搞不懂这问题,不知道这字符设备驱动的要写的方向。。
求解

网友A:
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进行数据交互可以用memcpy函数,但是因为MMU的存在回产生一个问题,用户空间的地址并不在内存区,在SWAP交换区上,因此需要用copy_to_user等函数进行区分判断。private data主要是指向我们定义好的数据结构,方便操作而已,即使没有private data这个数据结构,对我们自己定义的数据结构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定义的数据结构和自己写的驱动函数在同一个.c文件里面,可以任意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