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损坏分析

楼主(2017-07-28):
逆变器孤岛运行时带载都没问题,为了安全期间,先20V交流电流源并网,发现一个桥臂的IGBT坏了(其中一个测试发现短路,还有一个断路)。用的自举给上桥臂IGBT供电,发现驱动电阻烧坏了,供电辅电也烧坏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IGBT驱动之间都给了死区的(20K开关频率,死区近1us)

网友A:
能够尽量再提供具体点详细点的说明,可能分析判断定位问题会更准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尽量再提供具体点详细点的说明,可能分析判断定位问题会更准确些

用的SPWM控制,LCL拓扑,驱动用的是TLP250,驱动用的自举电路,电压15V。并网时控制的内电感电流,上下管子驱动之间加了死区(管子是1200V,额定30A的).....驱动电阻10欧姆,炸断了,驱动芯片TLP250两个都坏了,IGBT集电极的PCB电路线炸断了,下管管子炸裂了,上管断路了,给驱动信号也不导通。。。不知道还需要哪些信息

网友B:
与220V电网并网了?那对相位、电压、频率的精度要求可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电网能量不可倒灌入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220V电网并网了?那对相位、电压、频率的精度要求可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电网能量不可倒灌入逆变器。 ...

为了安全,用调压器和隔离变压器调到20V并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安全,用调压器和隔离变压器调到20V并网的

20V跟谁并网?

楼主:
逆变器和变压器副边的20V并。变压器原边接220

网友C:
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D:
楼主用的是有品牌的成品并网逆变器,还是自己diy的。
成品逆变器保护应该不会这么差的吧?还有孤岛时逆变器是不能有输出的!
所以应该是楼主保护电路不完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逆变器和变压器副边的20V并。变压器原边接220

那还是跟220V并网,只不过是通过变压器,但这么做只是电气隔离,对参数要求反而更严。总之,不能有能量输入,有则必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有品牌的成品并网逆变器,还是自己diy的。
成品逆变器保护应该不会这么差的吧?还有孤岛时逆变器 ...

自己做的,孤岛时电压源,能有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跟220V并网,只不过是通过变压器,但这么做只是电气隔离,对参数要求反而更严。总之,不能有能量输 ...

请问为什么对参数更严格了啊?

网友E:
TLP250,驱动用的自举电路????

并网时控制的内电感电流,并网要同步,你的同步是怎么实现的?

20K开关频率,死区近1us,太小了,IGBT特性你需要多了解了解,加大死区是必须的

另外IGBT最好关断是负压,不知道你的电路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对参数更严格了啊?

隔离变压器的影响呗。

网友F:
损坏特征符合过流故障,猜测:与电网同步没做好引起过流,再加上过流保护没做好,过流时没能按安全的驱动曲线关闭IGBT,导致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P250,驱动用的自举电路????

并网时控制的内电感电流,并网要同步,你的同步是怎么实现的?

是自举电路啊。同步时对电网电压进行采样锁相得到相位。1us太小?拖尾电流大概0.7us,死区大了不是会影响输出波形,那多大会比较合适呢?关断时零电压,没有负压

网友E:
1)。1us的死区是短了,这个不光是托尾电流的问题,还有IGBT本身开通,关断延时等问题,按照你的开关频率,死区最小在3us
2)。TLP250是光耦吧,
3)。IGBT在关断时最好是负压,在大电流系统中关断时容易在门极出现耦合信号,如果是零点平,比负更容易造成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us的死区是短了,这个不光是托尾电流的问题,还有IGBT本身开通,关断延时等问题,按照你的开关频率, ...

IGBT开通、关断时间不是远远小于1us,为什么要设置成3us,这不是对波形影响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IGBT开通、关断时间不是远远小于1us,为什么要设置成3us,这不是对波形影响很大? ...

考虑到驱动的延时误差,时钟的抖动,开通关断时间的差役,1us应该是不够的。

对输出波形有多大的影响,你可以试试看看,看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