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超压 截断功能的 电路设计

楼主(2017-07-28):
想请教大家,有没有超压截断 功能的 电路。

比如一个产品 额定输入是 直流12V  经过LDO 之后给后面单片机供电,但是LDO是有输入范围的,不能超出太多

担心有人故意搞破坏 或者无意 将超出额定输入的 电源接入。

想在输入端 设计一个电路,达到 输入超出15V 之后断开供电。 只有在输入低于15V 时才能工作。

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谢谢!

楼主:
谢谢,比较器会不会太复杂了!! 我想是不是可以 并联个稳压二极管 在电压输入 和地之间???但是又不清楚稳压二极管是不是这样用?

网友A:
稳压管功率太小啦,可以拿稳压管为基准,加个mos控制吧!

网友B:
可以用稳压管和晶体管搭过压保护电路,或者使用专门的接插件防止其它电源接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比较器会不会太复杂了!! 我想是不是可以 并联个稳压二极管 在电压输入 和地之间???但是又不清 ...

那样会烧了稳压管,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稳压管和晶体管搭过压保护电路,或者使用专门的接插件防止其它电源接入。 ...

谢谢 坛主指点!!!

专门的接插件防止其它电源接入 -------》你是说 结构上 防呆 限死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坛主指点!!!

专门的接插件防止其它电源接入 -------》你是说 结构上 防呆 限死 ? ...

对,在结构上考虑才是效果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