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那些4元钱的DS3231模块到底都是什么来路?

楼主(2017-07-28):
美信的DS3231 RTC芯片是个精度较高的RTC芯片,但是美信的芯片一向很贵。
DS3231SN正规渠道批量价格也在*币10多元。
但是淘宝上有大量DS3231的模块还带电池,才几元钱。
这些芯片到底什么来路?我一直百撕不得其姐。
拆机片?
国产山寨芯片?

网友A:
有的时候标的价格并不是实际的交易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标的价格并不是实际的交易价格啊

我买过两次啊,很多卖电子器件的商家都差不多这个价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过两次啊,很多卖电子器件的商家都差不多这个价格

你确定性能一样,
我刚被淘宝的2596坑了一把,
10个片子炸了8个

网友C:
楼主不要怀疑了,肯定是国内山寨小厂的,然后印了跟原装一样的丝印。
X宝上不会卖错东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过两次啊,很多卖电子器件的商家都差不多这个价格

问题是满足你的性能需求吗

网友D:
芯片也有很多山寨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性能一样,
我刚被淘宝的2596坑了一把,
10个片子炸了8个

性能未知,只能说能用,不过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满足你的性能需求吗

我主要关心的是稳定性。因为我有ntp同步,所以精度不是那么重要。
既然是山寨小厂的,那么自己玩玩可以,量产产品是坚决不会用的。
主要是好奇,山寨小厂真是什么都敢做啊。

网友E:
丝印相同而已吧

网友F:
国产山寨,或者其他兼容的便宜芯片重新丝印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性能一样,
我刚被淘宝的2596坑了一把,
10个片子炸了8个

你是不是电路其他地方有问题或者耐压错了,话说2596国产的,还是可以的,以前遇到钽电容着火(5V输出,用10V还是16V钽电容时间长记不清了)或者2596损坏的,以为是芯片问题,后来知道错怪2596了。

网友H:
其实目前的山寨芯片,大部分正规设计仿造的厂家的产品,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目前据说一个简单的MCU、电源芯片、逻辑芯片等,去流片搞几十个上百个工程样品,费用也很低,只要6万左右。
如果验证后要批量生产,费用可能要20多万。
只要某些非高端的芯片,设计难度不大的,在市场上出货很大,马上有国内厂家仿制了,价格便宜很多。
低端芯片工业,也变成了累似PCB制造和抄板了。

网友I:
这个片子我也买过某宝的。而且验证过一个多月  精度完全达到了原厂DS上的指标。

所以我怀疑是拆机的啊,山寨的话国内有这技术了吗? 退一步说, 就算技术能做到,成本能控制得这么好?  既然人家美信卖那么高,说明有技术和成本在里面呢。

国内山寨如果性能一样 成本低到1/5 。那为啥不自己出型号,还要打别人型号  -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片子我也买过某宝的。而且验证过一个多月  精度完全达到了原厂DS上的指标。

所以我怀疑是拆机的啊,山 ...

精度好说,就是长时间的稳定性值得怀疑。我买过一批2940,怎么测电路都有问题,需要改方案,后来发现,2940特么是假的,擦。。。和7805差不多性能,怀疑就是7805.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片子我也买过某宝的。而且验证过一个多月  精度完全达到了原厂DS上的指标。

所以我怀疑是拆机的啊,山 ...

RTC精度主要靠晶体决定吧?
我觉得国产山寨芯片的兼容性稳定性应该是不如国外原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电路其他地方有问题或者耐压错了,话说2596国产的,还是可以的,以前遇到钽电容着火(5V输出,用 ...

参考的官方电路,
而且这个方案之前验证过,
这次是自己做东西量少才走的淘宝。
直接坑比啊

你电路输入电压多高?

网友L:
购国产芯片也是有选择的,多留些余量,肯定是能用的

网友B:
兄弟你用点评,是故意不让我回复你吗。

24V直流电输入,完全符合要求,
已经替换了2586了,问题解决了。
@zhaoyu2005

习惯点评,感觉这样明了,话说直流24V输入,1 2块的就正常工作。没用过几毛的,真不敢用。我用其他片子了,本来电路功耗不大,嫌电感大。

网友M:
翻新、散新芯片,如果需要原装芯片,请联系我Q2018899548

网友N:
,要么是翻新,要么是标价。

网友O:
假货或者2手芯片!鉴定完毕!

网友P:
山寨,次品,贴牌,拆机都有可能

网友:
这些都是拆机件,最近我从淘宝上买了大量的RX8025T,开始的时候给的正品,时间很准,后来全是拆机件,时间相差比较大,有时一天就差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K:
RTC精度主要靠晶体决定吧?
我觉得国产山寨芯片的兼容性稳定性应该是不如国外原厂的 ...

RTC精度除了晶体,还有温飘补偿的设计,这个我觉得更重要。
然后还有内置的晶振要选择一致性好的。
这些都会导致成本的上升。

网友Q:
至少我知道淘宝上的DCDC,一般纹波都比较大

网友R:
手上100套电路也是国产的DS3231。

发现刚使用还是好好的。过阵子就读不出正确的时间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