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有的行有的不行

楼主(2017-07-28):
开发的板子,有 485 通信。最近小批量生产了 30 块。发现个怪事。
我的 PC 上插了两块 485 的多串口卡,一个卡有 4 个口,另一个是 2 个口,都是同一个厂商生产的。区别在于:2口卡曾经在生产现场用了两个月,4口卡一直在实验室里。但是2口卡和4口卡之间是可以互相通信的,因此它们之间应该也无大的差异。
现在的怪事来了:有的板子无论接到 4口卡还是 2 口卡上都能正常通信;
有的板子只能和 4 口卡通信;
有的板子和两个卡都不能通信。

都是新做的板子啊!
如果说和两个卡都不能通信,我可以怀疑是板子焊错了。
但是能和 4 口卡通信、不能和 2 口卡通信,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检查电平,注意终端电阻要加上,“自动换向”的还必须有总线偏置。如果通迅速率较高,还要注意波特率精度问题。

网友B:
硬件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