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3] ST大本营+FOC电机库的一点理解

楼主(2017-07-28):
一、无刷直流电机与永磁同步电机的区别
其实区别主要在于电机本体上面,BLDC气隙是梯形波,PMSM气隙是正弦波。如果都用正弦波来驱动,BLDC和表贴式的PMSM是区别不大,就是BLDC的谐波大一点。
二、驱动电机的准备工作
1、硬件准备
1)一块STM32最小系统板:可以用自己的,也可以用nucleo板,目前电机库只支持到STM32F4XX
2)驱动板:ST针对的是中小功率的伺服电机、马达。所以驱动模块一般可以选择分立的MOSFET或者集成的IPM模块,
驱动板上需要包含:a.位置信号接口:比如编码器和霍尔位置传感器
                            b.相电流采样与信号调理电路
                            c.过压、欠压、过流、过温保护
3)一款电机,这里需要知道电机的参数信息和位置接口
4)带有限流功能的数字电源或者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下的开关电源
2、针对于套件P-NUCLEO-IHM002进行详细说明
1)电机的参数
  • Bull-Running model BR2804-1700 kV
  • Nominal voltage 11.1 V DC (battery up to 3 S)
  • Maximum DC current: 5 A(最大电流为5A)
  • Seven pole pairs(极对数为7)

2)电机驱动板电路a.位置接口电路
b.集成驱动电路
c.相电流电流信号调理电路(三电阻/单电阻)
这是上位机计算的信号调理电路关系,具体看一下模电吧
d.反电动势电路
三、使用FOC库进行驱动
1、ST FOC库下载链接
ST FOC库下载链接:点击链接

2、用到的文档

3、对应的上位机配置(我这里是4.2的)G:\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FOC SDK\STMCWBv4.2\ExampleProjects\WB_Projects\SDK42x
根据你安装的位置找到:SDK42x-P-NUCLEO-IHM001-MP-LowInductanceMotor-7-PolesPairs

网友A:
就一个视频链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视频链接啊

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