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5A_814A_813A环境、程序加载问题。

楼主(2017-07-28):
请教:N79E815A_814A_813A环境、程序加载问题。新唐网页上没有找到这个系列的。

网友A:
有的,你找到那个芯片的主业,有个资源,下载后,然后如果你安装了keil for C51就直接安装驱动,然后 Keil C51里面就看到了。

网友B:
开发环境keil C51.
程序加载是烧录的意思吗?去官方下载烧录软件。或者直接在keil里也可以

网友C:
会开发51吗?

网友D:
这就是啊。

单击进去就是。

楼主:
谢谢诸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