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圈数限制的旋转电位器吗?

楼主(2017-07-28):
七段数码管显示数字,要设置数值,有没有一种电位器,可以无圈数限制,比如可以用手一直顺时针旋转,无圈数限制,程序可以控制数码管数值就不断增大,逆时针同理。
电位器只要能提供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的信息就行,如果还能提供转的快慢更好。

网友A:
那个是旋转编码器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4.3.ebb2eb2A9tNNd

网友B:
电位器可以无限制,但阻值不会一直单调增减,所以楼主的需求不宜使用电位器而应该使用旋转编码器。

楼主:
谢谢二位,就是这个东西,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不知道叫什么,也就不好查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就是这个东西,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不知道叫什么,也就不好查资料。 ...

编码开关

网友D:
示波器上用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