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4.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ST大本营”+DMA学习

楼主(2017-07-28):
stm32 的DMA通道是一个很好的功能,不占用CPU的资源,然后进行大数据的传输,在使用过程中,传输相同数据,DMA通信比SPI通信快将近10倍左右,特别是做液晶显示的时候非常明显,刷新特别快。
希望大家如果用到DMA通信,就一定要记得使用这个功能哦!真的非常好用!分享给大家

网友A:
DMA的通信并不是比快,只是不占用CPU资源而已,但是占用总线资源。DM通信比SPI通信快不快10倍是一个不确定的数据,SPI 比DMA慢主要是因为SPI需要读数据寄存器之前需要一些额外的取值操作(判断是否接受非空等一些指令操作,实际发送读取速度和DMA一样,因为时钟永远是一样的),才会比DMA慢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的通信并不是比快,只是不占用CPU资源而已,但是占用总线资源。DM通信比SPI通信快不快10倍是一个不确定 ...

兄弟,你分析的有道理,事实胜于雄辩,请问有做过单片机液晶显示4.7寸图片没?有看过这种条件下的图片刷新没??如果没有,请做过实际验证之后,再来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分析的有道理,事实胜于雄辩,请问有做过单片机液晶显示4.7寸图片没?有看过这种条件下的图片刷 ...

额,没有做过,我做芯片设计开发的,跟STM32差不多的芯片,我们会去设计DMA,用FPGA仿真DMA在芯片内部逻辑实现,所以稍微了解一点点DMA的原理。可能我对DMA掌握的还不行,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