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量距离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7-07-28):
红外测量距离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A:
红外测距仪----用调制的红外光进行精密测距的仪器,测程一般为1-5公里。

网友B:
一般测距有哪些测距的方式呢

网友C:
测距仪可以分为超声波测距仪,红外线测距仪,激光测距仪。

网友D:
你说的这个装修用的测距,应该是激光测距

网友E:
利用的是红外线传播时的不扩散原理,因为红外线在穿越其它物质时折射率很小、所以长距离的测距仪都会考虑红外线

网友F:
一个发 一个收 算时间呗

网友G:
红外测距 是类似于现在的雷达测距吗?

我们使用的是 一款 50米 2mm误差的激光测距传感器

网友H:
红外线的传播是需要时间的,当红外线从测距仪发出碰到反射物被反射回来被测距仪接受到,再根据红外线从发出到被接受到的时间及红外线的传播速度就可以算出距离

楼主(2017-08-31):
引用 网友E:
利用的是红外线传播时的不扩散原理,因为红外线在穿越其它物质时折射率很小、所以长距离的测距仪都会考虑红 ...

这个解释比较满意。

网友I:
红外线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