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买台20/100M 数字示波器--请推荐

楼主(2017-07-29):
预算 800~1500   1~2通道

目前主要打算用来 给 12~16位的Adc  供电 查找干扰源,(看看波纹)  垂直分辨率估计至少要 1mV

  实体店老板介绍了  优利德  100M   1300的样子
                             普源     75M     1500的样子

              不知 没有其它推荐~~~ 看看一堆厂家晕~~~~

                             20M也满足有没必要上 100M  差价也不是太高 4~500块的样子

别一个方案就是买   USB接口的 虚拟示波器    (1000以下 省些钱。。。。毕竟少了一个显示器)

           又不知有什么推荐     垂直分辨率估计至少要 1mV

         看了淘宝上也是一堆厂家有些软件还是用别人的~~~感觉好不靠谱阿。
         有些高级些的上到什么16位ADc~~~~

网友A:
普源有个100M的,也就是1000多,可以**为100M的。

网友B:
网上有些商家卖学校淘汰的二手货,看运气。以20M居多。
不过都是模拟示波器,体积比较大,适合实验室用,不适合家用。
我也是挑了半天,最后买了个USB示波器。哈哈。

网友C:
现在买示波器的话,还是从100M数字存储示波器起,性价比比较好的推荐普源精电的DS1054Z,该机可**升级成DS1104Z。该机**升级后的基本参数:模拟带宽100MHz,4通道,最高1GSa/s采样率,24M采样点存储深度,6万帧波形录制及回放,支持RS232、I2C、SPI触发及解码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示波器的话,还是从100M数字存储示波器起,性价比比较好的推荐普源精电的DS1054Z,该机可**升级成D ...

超出好多~~~~4通道  用得比较少

听于新出的 PLUs 的是**不了

现在偏向  普源 75M(教学板) 1500     还是优利得  100M    1300 的样子

对我目前来于 100M 不是必需的  20~50M也满足    100M 也差价不大可以考虑入手

网友D:
普源感觉不太好用啊,前些年花了3000多买了个泰克100M的,用得舒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出好多~~~~4通道  用得比较少

听于新出的 PLUs 的是**不了

投资需为将来的需求做点铺垫,否则就不如去租用了。另外,准确的测量、分析电源纹波,需要使用专门的探头,而专用探头可是很贵的。

楼主:
入手了, 普源1102e   170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普源有个100M的,也就是1000多,可以**为100M的。

现在新出的也能**?

大约4年前,在某论坛看过相关的帖子,有具体操作方法,还有个坛友专门代理普原仪器,给点小优惠!
后来没过多久,据说这个"漏洞"被堵住了,有人没升级成功!

现在想买50M然后自己升级到100M的,建议询问经销商是否能升级,确定后再出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新出的也能**?

大约4年前,在某论坛看过相关的帖子,有具体操作方法,还有个坛友专门代理普原仪 ...

2015年的还可以**升级,以后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示波器的话,还是从100M数字存储示波器起,性价比比较好的推荐普源精电的DS1054Z,该机可**升级成D ...

怎么个**法.... 之前买了个1102E,1500¥只有16M的储存深度。。。还没有解码功能

网友G:
闲置  普源1102e  一个,有没有兴趣?参数百度上查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入手了, 普源1102e   1700

11楼的怎么才说1500RMB,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我记得刚出来的是1999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个**法.... 之前买了个1102E,1500¥只有16M的储存深度。。。还没有解码功能 ...

你在哪买的,现在买怎么那么便宜?我买的时候,都一千七百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示波器的话,还是从100M数字存储示波器起,性价比比较好的推荐普源精电的DS1054Z,该机可**升级成D ...

chunyang老大正解,我买的就是这个。升级的100M,刚看了看以前的订单,价格不是我说的1500左右,是220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出好多~~~~4通道  用得比较少

听于新出的 PLUs 的是**不了

看了看价格,我推荐的这个现在是2300,超出你的预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015年的还可以**升级,以后的就不知道了。

看来我买的时候运气好,可以**。现在再去那家店看,确实没有可以**成100M的宣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买的时候运气好,可以**。现在再去那家店看,确实没有可以**成100M的宣传了。 ...

当时的两个型号内电路完全一样,只是靠软件封禁部分功能并降级,所以可以**。长期看,肯定要在成本上做控制,所以不再有也正常。当初买到就是赚到,2K多能拥有的参数和功能很超值。
话说,俺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时的两个型号内电路完全一样,只是靠软件封禁部分功能并降级,所以可以**。长期看,肯定要在成本上做 ...

看来当初真是赚到了!

网友H: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像楼主这种没有(或很少)标点符号、但有好多空格的文字我就害怕,因为要自己断句。。。。
所以,PASS了

楼主:
DS1102E  波的显示 可能有bug  一个是  一个三角波 比如大于当的显示屏幕, 哪他就显示成了 方波.............

bug2  时间格 50/20ns  看到一个小波(脉冲)看不清,想放大时间轴看看,调大一级时间轴, 结果整个小波没变大一倍,而是变大好好几倍 成了方波。。。。。晕

楼主:
分辨率也就 8位的样子。。。。   是指电压值/256。。。

测量量程,实际上他1102e可能是分两个档,对应在  500mv 以上和以下的数量电压。。。。(坑爹的1mv 分辨率/灵敏度。。。又被忽悠了)

几v(假设3/5v    的信号, 他只能看到500mv 过再高分辨率就比较有提示电压位移到极限,

看1v 以下的哪些就可以看调到 2mv ......坑爹
看看  数字100m 和模拟20m的对比  ,

还是模拟的看细节的效果好,  数学也就拿来看看整体波形。。。。

网友I:
年初买的泰克2012C,不是一般的差劲。真不如n年前的安捷伦(是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辨率也就 8位的样子。。。。   是指电压值/256。。。

测量量程,实际上他1102e可能是分两个档,对应在   ...

主要还是带宽问题,而带宽跟价格重大相关。

网友J:
有台鼎阳闲置。要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在哪买的,现在买怎么那么便宜?我买的时候,都一千七百多呢

华强北,开价1800。。。还告诉你1500可以买1102u,就是储存深度只有200k的那款学生性
你直接无视,砍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华强北,开价1800。。。还告诉你1500可以买1102u,就是储存深度只有200k的那款学生性
你直接无视,砍价 ...

我买贵了好多啊

网友K(2017-10-07):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示波器的话,还是从100M数字存储示波器起,性价比比较好的推荐普源精电的DS1054Z,该机可**升级成D ...

咨询下,**后,售后有没什么问题?刚看见一家店说可以**。**后功能貌似比DS1104Z的功能还强,DS1104正常选件不够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买的时候运气好,可以**。现在再去那家店看,确实没有可以**成100M的宣传了。 ...

后续使用有没问题?有没店的连接,现在有家店说可以**,但不是普源官网给的几家店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后续使用有没问题?有没店的连接,现在有家店说可以**,但不是普源官网给的几家店 ...

后续使用没有问题。貌似应该是旧款的产品可以**,新版的不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咨询下,**后,售后有没什么问题?刚看见一家店说可以**。**后功能貌似比DS1104Z的功能还强,DS110 ...

售后当然就不保了,这是常识。但真有问题,可以刷回去。不过,现在已经没那个好事了,早期是厂家为了方便,先占领市场,所以用软件限定了档次,硬件高低档却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才能升级。近期的新品,据说低端型号的硬件已简化过,所以不再能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