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降压电路烧MOS管

楼主(2017-07-29):
如图所示,如果PWM无输入信号,一上电过几秒钟就冒烟,后来发现上桥、下桥、IR2103均烧毁,负载只是LED指示灯,真正负载未加,怎么会呢?

网友A:
百度一下,你的电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你的电路错了

错在哪里?请指教!

网友B:
高端HIN  和  低端LIN  链接在一起,同时控制,死区问题啊

网友C:
6N137似乎只能用5V,不能用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端HIN  和  低端LIN  链接在一起,同时控制,死区问题啊

这样接没有问题。2103带死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137似乎只能用5V,不能用12V

是的,但如果输入PWM 100khz,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就是PWM断掉,不一会儿就烧了,想不通啊。光耦回头我要更换的。

网友C:
这种半桥电路,关闭状态必须上下管都关闭。
你的电路做不到,是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半桥电路,关闭状态必须上下管都关闭。
你的电路做不到,是失败的。 ...

能详细解释下吗,上电后,如果IR2103的HINLIN一直输入高电平,会是怎样的情况,毕竟下桥一直没导通过,电容无法充电,上桥因此也无法导通吧。个人理解。

网友D:
示波器、逻  辑分   析 仪是工程师的眼   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半桥电路,关闭状态必须上下管都关闭。
你的电路做不到,是失败的。 ...

戈工,能帮忙分析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E:
能详细解释下吗,上电后,如果IR2103的HINLIN一直输入高电平,会是怎样的情况,毕竟下桥一直没导通过,电容无法充电,上桥因此也无法导通吧。个人理解。

你说对了,IR2103这种称为浮栅自举供电,应该先LIN(低端)先有效,下管导通,下管导通后通过二极管才能给自举电容供电,然后HIN有效才能有栅极驱动,如果HIN和LIN一直高,上管的驱动电压(来源于电容上的电荷)会逐渐降低,退出饱和区进入放大区,管子功耗太大上管会烧掉
解决方案:让前面的PWM没有输出时,IR2103处于低电平输入,下管导通,上管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对了,IR2103这种称为浮栅自举供电,应该先LIN(低端)先有效,下官导通,二极管才能给自举电容供电,HI ...

可是,即使上桥工作在放大区,LED上有限流电阻,怎么会把管子烧毁呢,

网友E:
IR2103先烧毁吧,再烧其他。在2103烧毁期间会出现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情况,会烧坏2个管子吧。
浮栅驱动器这种器件使用要满足它的条件,否则很容易烧毁,它需要下管导通时间尽量多。给自举电容充满电。

网友F:
24V的buck应该好做,我们做的220V buck,那种情况下冒烟听响出现得多。

网友G:
自举回路:12V-D1-C2-L1-D2-R7-GND
Q1烧穿-->2103VS-VB反向击穿-->Q2报销

网友H:
电路初始的状态应该MOSFET都关闭,你这个做不到

网友I:
像电路调试不要急着给所有系统通上电,应该一步一步调试。如你给的图,可以先调试好驱动信号,两路互补的PWM驱动,并且带有死区,死区时间也是有讲究的。然后再去给整个系统上电调试,这样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