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信号包地问题请教

楼主(2017-07-29):
信号包地,是把信号线用地线完全包裹起来,但是很多人说地线需要是信号线的两到三倍最好。如果信号线经过了芯片的一个引脚,两个引脚间的间距不够大,那该如何解决呢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q.png

网友A:
1 你这个是啥型号,有没有必要这么干?
2 如果要包 U5 换个方向,先进电容再进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这个是啥型号,有没有必要这么干?
2 如果要包 U5 换个方向,先进电容再进IC  ...

这个是SOP封装,包地还是可以的,就是包地的线宽只能设置很小了。这样会不会增加干扰?
我考虑的是,如果换成QFN,或者TSSOP之类的封装,这样引脚间距就不可能在中间防止包地线了。

网友A:
所以要区分 什么样的信号 需要包地
一般从芯片引脚出来做个包地就可以了,没必须连芯片脚都包
特殊的如天线引脚 相邻两个才是地 这种包地都考虑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