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角度传感器资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7-07-29):
你百度 P3022-V1-CW360角度传感器 就出来了啊

网友A:
在网上按型号搜手册,或者搜生产厂家,再去厂家网站下载。

楼主:
百度过,只是有一些参数,不知道怎么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过,只是有一些参数,不知道怎么控制

根据品牌找厂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品牌找厂家啊。

厂家的资料只给了输入输出电压,其他都是一些产品应用和其他一些参数跟怎么用单片机控制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的资料只给了输入输出电压,其他都是一些产品应用和其他一些参数跟怎么用单片机控制无关 ...

如果你有厂家的资料,那足够用了,在MCU系统中的应用基于你对资料的理解。

网友A:
只需知道:原理、接线、电气和物理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知道:原理、接线、电气和物理参数即可。

没有说原理

网友B:
电阻式的

楼主:
找到原理了,谢谢大家

网友C:
自己测试下就知道原理了,没几根线

网友D:
这种传感器是采用霍尔芯片mlx90360或mlx90316来做的的,电流大概在9ma,一般是输入5v,输出是0到5v,电压大小就代表当前绝对位置,当你输入电压改变,比如5.1v,位置不变时,输出电压比例变化。

网友D:
可以编程的

网友D:
原理就是磁铁旋转,芯片mlx90316或mlx90360测量磁铁ns分量,就能识别位置,这个我研究的多

网友E:
编码器原理吧

网友D:
芯片测量磁铁,直接输出模拟电压,不是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