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EQ电路的,谢谢

楼主:
各位朋友前辈你好
请问上面的EQ电路,我想把VR旋转电位器改诚50K,其他元件应该改为多少,因本人不会计算,网上也没找到计算方法。
因为要做一个100HZ/10KHZ,高低音提升衰减+/-6db的eq电路,或者朋友们有什么现成的电路也可以发上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7-07-29):
100K的电位器又不难找,费那个劲干嘛?楼主图是早期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不如改用分段均衡器。不过现在的功放已很少配置音调控制电路,因为现在的音源都是数字化的,数字播放器本身非常容易用软件进行音调控制,而功放中使用硬件音调控制不但徒增成本,而且还引入了更多噪声,实无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的电位器又不难找,费那个劲干嘛?楼主图是早期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不如改用分段均衡器。不过现在的功 ...

你好,虽然现在数字音调有很多现成的电路,但我不是很懂,我的工作要求用硬件做均衡器,不能用数字的。所以发个贴求助

网友B:
你用模拟电路在做56GHz的均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虽然现在数字音调有很多现成的电路,但我不是很懂,我的工作要求用硬件做均衡器,不能用数字的。所 ...

既然如此,用100K的电位器又有何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模拟电路在做56GHz的均衡器?

这电路是网上找的,我想做100HZ/10KHZ,+/-  6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