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低功耗模式问题

楼主(2017-07-29):
试验MSP432的低功耗模式,按芯片手册:

Ultra-Low-Power Operating Modes
– Active: 80 μA/MHz
– Low-Frequency Active: 83 μA at 128 kHz
(Typical)
– LPM3 (With RTC): 660 nA (Typical)
– LPM3.5 (With RTC): 630 nA (Typical)
– LPM4: 500 nA (Typical)
– LPM4.5: 25 nA (Typical)

可是我在所有的低功耗模式下都不能复现,功耗都在2mA左右,各位大神有做过这方面的测试吗?

网友A:
2mA太吓人了,一定是有些地方没考虑周全

网友B:
仔细检查下代码和硬件吧

网友C:
MSP430很低的,几乎无敌,你的空闲的IO设置对了没?

网友D:
没有具体的测试条件,不好说

网友E:
肯定像休眠没有做好。

网友F:
确认时钟模式设置,检查程序是否进入了低功耗模式,另外注意IO的相应配置

网友:
测试点对吗?

网友G:
手册上是内核数据,不包含外设。

网友H:
怎样测的  看下测试方法    直接按例程进吗?

网友I:
肯定像休眠没有做好。

怎么判定进没进休眠?

网友J:
一般来说都是用LMP3的模式的

网友K:
这个没有测试过,应该是msp430差不多。

网友L:
MSP432是德州仪器 (TI)推出的极低功耗32位ARM Cortex-M4F MCU

网友M:
在MCU工作时,驱动会一直在运行

网友N:
ADC的采样速度可调,甚至在最低功耗时可以做到200μA的水平

网友O:
这么多低功耗针对低功耗模式进行优化。

网友P:
使用DMA的模块过程来减少资源的使用

网友Q:
LPM3都是深度睡眠模式

网友R:
MSP432带有独立的闪存段

网友S:
MSP432带有片上DC/DC电源

网友K:
低功耗与高性能的完美搭配-

网友L:
有效功耗和待机功耗也分别只有95µA/MHz和850nA。

网友M:
MSP432把驱动直接放在ROM里,和把驱动放在Flash里比较可以降低30%功耗。

网友N:
可以是休眠时间居多。

网友O:
外围设备才是消耗最大的。

网友P:
使用定时器来触发ADC转换,以尽量减少所用资源

网友Q:
相对于其他的M3内核消耗还是非常低了。

网友S:
集成式DC/DC可节省40%的功耗

网友R:
可实现同步读取和擦除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