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r循环编程问题

楼主(2017-07-29):
程序始终在这个for循环里跑,这个for循环之前的变量赋值的语句也跑不进去,后面的也跑不进去 就在这个循环里跑,这是怎么回事啊?
Uint16 i;
float uaa[20],ubb[20],ucc[20];
前面的是他的变量定义。

for(i=0;i<=19;i++)
      {
   uaa[i]=0;
   ubb[i]=0;
   ucc[i]=0;
      }

网友A:
程序没下载对,不是最新的,实际跑的代码跟源文件对不上导致。

网友B:
建议仿真看下变量 i 的值

网友C:
Uint16改为unsigned char试试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平台,如果51单片机的话内存都不够放这些变量的

网友E:
debug的时候没有看看i的值么,还要看看反汇编的语句吧

网友F:
如果循环能执行,i就不可能一直为0,肯定是没执行i++操作,至于具体原因,要看汇编语句,如果汇编驴唇不对马嘴,那么还是指令与源代码不对应。

网友:
i 在定义那里初始化为0,即是Uint16 i=0;for(i=0;i<=19;i++)改为for(;i<=19;i++)。。但意思都一样

网友G:
单片机压根没在跑,供电不正常,也可能是内存不够。

网友H:
可能DSP运行的根本就不是这段程序。

程序是不是优化过?

网友I:
你是用的什么编译器啊?
这个程序除了这几句还有没有其他的,一起发出来。
你的i是全局的还是局部变量啊。

网友J:
如果这个for循环在主函数中  肯定不可能     如果在其他函数中  是不是被别的地方修改了i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