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差分信号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29):
能有效抑制 EMI,同样的道理,由于两根信号的极性相反,他们对外辐射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的越紧密,泄放到外界的电磁能量越少。

网友B:
差分信号线等长是为了保证两个差分信号时刻保持相反极性,减少共模分量。

网友C:
“差分信号的极性要相反吗?”
先要定义好你所说的“极性”是个什么东西,否则无法讨论。

网友D:
你说的极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共模电压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确定两个差分信号是否都是正或负电压。但是。他们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一个上升,另一个就下降。

网友E:
对这个共模电压不理解,对于一个集成运放,它的输出最大是供电电压,它的输入电压范围与什么有关呢

网友F:
共模电压就是两条信号线对参考点的平均值。假设一个信号3V,一个4V。共模电压3.5V。它表示差分信号整体对参考点的电压。

网友:
单个信号的电压范围,你说的输入范围是这个意思吧,还要看手册说明。比如在共模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升降。共模电压的范围也是有说明的。

网友G:
集成运放输出是单端还是差分的。如果输出是差分,那么输出端的共模电压和输入端就是两码事。

网友H:
手册会明确说明输入端电压范围。

网友I:
单端输出有共模的概念吗?

网友J:
差分信号的需要考虑哪些影响因素的呢?

网友J:
这一点的我还不是很清楚的,,只是知道485总线采用的是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