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AD9850驱动程序--MSP430

楼主(2017-07-29):
前段时间忙着画板子搞运放搞滤波了,程序更新的少,发现MSP430不是太好用,尤其Timer,不过也与我使用内部晶振有关,产生正玄波之前用MSP430发出PWM,再进行滤波变为正弦波太麻烦了,这次改用DDS芯片,今天板子回来一会就调了出来很方便。

AD9850为一款DDS芯片,这里不做什么详细介绍了,有两种接口:serial 和 parrel,两种接口驱动均完成

/*
* AD9850.h
*
*  Created on: 2013-7-12
*      Author: Allen
*/
#ifndef AD9850_H_
#define AD9850_H_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MyType.h"
//----------------------------------------------------------------------------------
//AD9850:W_CLK P2.5
#define        AD9850_W_CLK_DIR            (P2DIR)
#define        AD9850_W_CLK_OUT            (P2OUT)
#define        AD9850_W_CLK_PIN_NUM        (BIT5)
#define        AD9850_W_CLK_IO_INIT        (Set_Bit(P2DIR,AD9850_W_CLK_PIN_NUM))
#define        AD9850_W_CLK_H                (Set_Bit(P2OUT,AD9850_W_CLK_PIN_NUM))
#define        AD9850_W_CLK_L                (Clr_Bit(P2OUT,AD9850_W_CLK_PIN_NUM))
//----------------------------------------------------------------------------------
//AD9850:FQ_UP P2.4
#define        AD9850_FQ_UP_DIR            (P2DIR)
#define        AD9850_FQ_UP_OUT            (P2OUT)
#define        AD9850_FQ_UP_PIN_NUM        (BIT4)
#define        AD9850_FQ_UP_IO_INIT        (Set_Bit(P2DIR,AD9850_FQ_UP_PIN_NUM))
#define        AD9850_FQ_UP_H                (Set_Bit(P2OUT,AD9850_FQ_UP_PIN_NUM))
#define        AD9850_FQ_UP_L                (Clr_Bit(P2OUT,AD9850_FQ_UP_PIN_NUM))
//----------------------------------------------------------------------------------
//AD9850:RESET P2.3
#define        AD9850_RESET_DIR            (P2DIR)
#define        AD9850_RESET_OUT            (P2OUT)
#define        AD9850_RESET_PIN_NUM        (BIT3)
#define        AD9850_RESET_IO_INIT        (Set_Bit(P2DIR,AD9850_RESET_PIN_NUM))
#define        AD9850_RESET_H                (Set_Bit(P2OUT,AD9850_RESET_PIN_NUM))
#define        AD9850_RESET_L                (Clr_Bit(P2OUT,AD9850_RESET_PIN_NUM))
//----------------------------------------------------------------------------------
//AD9850:BIT_DATA P1.7
#define        AD9850_BIT_DATA_DIR            (P1DIR)
#define        AD9850_BIT_DATA_OUT            (P1OUT)
#define        AD9850_BIT_DATA_PIN_NUM        (BIT7)
#define        AD9850_BIT_DATA_IO_INIT        (Set_Bit(P1DIR,AD9850_BIT_DATA_PIN_NUM))
#define        AD9850_BIT_DATA_H            (Set_Bit(P1OUT,AD9850_BIT_DATA_PIN_NUM))
#define        AD9850_BIT_DATA_L            (Clr_Bit(P1OUT,AD9850_BIT_DATA_PIN_NUM))
extern void AD9850_INIT_SERIAL(void);
extern void AD9850_RESET_SERIAL(void);
extern void AD9850_WR_SERIA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extern void AD9850_INIT_PARREL(void);
extern void AD9850_RESET_PARREL(void);
extern void AD9850_WR_PARRE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endif /* LED_H_ */
AD9850.h

复制代码

以上是头文件完成了pin定义与位操作,并口的数据线操作并没定义,到时候直接用port操作很方便,AD9850的D0-D7与MSP430的P1.0-P1.7对应,一次写入8位很简单。
其中使用了#include "MyType.h"中一些操作:
// C
#define  Set_Bit(val, bitn)  (val |= (/*1 <<*/(bitn)))
#define  Clr_Bit(val, bitn)  (val &= ~(/*1<<*/(bitn)))
#define  Get_Bit(val, bitn)  (val & (1<<(bitn)) )
先写的串口的程序:
void AD9850_INIT_SERIAL(void)
{
    AD9850_W_CLK_IO_INIT;
    AD9850_FQ_UP_IO_INIT;
    AD9850_RESET_IO_INIT;
    AD9850_BIT_DATA_IO_INIT;
}

AD9850_INIT_SERIAL

复制代码
void AD9850_RESET_SERIAL(void)
{
    AD9850_W_CLK_L;
    AD9850_FQ_UP_L;
    //rest信号
    AD9850_RESET_L;
    AD9850_RESET_H;
    AD9850_RESET_L;
    //w_clk信号
    AD9850_W_CLK_L;
    AD9850_W_CLK_H;
    AD9850_W_CLK_L;
    //fq_up信号
    AD9850_FQ_UP_L;
    AD9850_FQ_UP_H;
    AD9850_FQ_UP_L;

}

AD9850_RESET_SERIAL

复制代码
void AD9850_WR_SERIA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unsigned char i,w;
    long int y;
    double x;
    //计算频率的HEX值
    x=4294967295/20;//适合125M晶振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20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
    frequence=frequence/1000000;
    frequence=frequence*x;
    y=frequence;
    //写w4数据
    w=(y>>=0);
    for(i=0;i<8;i++)
    {
//       ad9850_bit_data=(w>>i)&0x01;
       if((w>>i)&0x01)
         AD9850_BIT_DATA_H;
       else
         AD9850_BIT_DATA_L;
       AD9850_W_CLK_H;
       AD9850_W_CLK_L;
    }
    //写w3数据
    w=(y>>8);
    for(i=0;i<8;i++)
    {
        if((w>>i)&0x01)
          AD9850_BIT_DATA_H;
        else
          AD9850_BIT_DATA_L;
        AD9850_W_CLK_H;
        AD9850_W_CLK_L;
    }
    //写w2数据
    w=(y>>16);
    for(i=0;i<8;i++)
    {
        if((w>>i)&0x01)
          AD9850_BIT_DATA_H;
        else
          AD9850_BIT_DATA_L;
        AD9850_W_CLK_H;
        AD9850_W_CLK_L;
    }
    //写w1数据
    w=(y>>24);
    for(i=0;i<8;i++)
    {
        if((w>>i)&0x01)
          AD9850_BIT_DATA_H;
        else
          AD9850_BIT_DATA_L;
        AD9850_W_CLK_H;
        AD9850_W_CLK_L;
    }
    //写w0数据
    w=w0;
    for(i=0;i<8;i++)
    {
        if((w>>i)&0x01)
          AD9850_BIT_DATA_H;
        else
          AD9850_BIT_DATA_L;
        AD9850_W_CLK_H;
        AD9850_W_CLK_L;
    }
    //移入始能
    AD9850_FQ_UP_H;
    AD9850_FQ_UP_L;

}

AD9850_WR_SERIAL

复制代码
串行连接时候需要注意pin2-4的连接:

void AD9850_INIT_PARREL(void)
{
    AD9850_W_CLK_IO_INIT;
    AD9850_FQ_UP_IO_INIT;
    AD9850_RESET_IO_INIT;
    P1DIR=0xff;

}

AD9850_INIT_PARREL

复制代码
void AD9850_INIT_PARREL(void)
{
    AD9850_W_CLK_IO_INIT;
    AD9850_FQ_UP_IO_INIT;
    AD9850_RESET_IO_INIT;
    P1DIR=0xff;

}

AD9850_INIT_PARREL

复制代码
void AD9850_INIT_PARREL(void)
{
    AD9850_W_CLK_IO_INIT;
    AD9850_FQ_UP_IO_INIT;
    AD9850_RESET_IO_INIT;
    P1DIR=0xff;

}

AD9850_INIT_PARREL

复制代码
主函数:
char mode=0; //0:serial   1:parrel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mode=0;

    if(mode==0)
    {

        AD9850_INIT_SERIAL();
        AD9850_RESET_SERIAL();
        AD9850_WR_SERIAL(0,18000);
    }
    else if(mode==1)
    {

        AD9850_INIT_PARREL();
        AD9850_RESET_PARREL();
        AD9850_WR_PARREL(0,25000);

    }

    while(1)
    {

    }
    return 0;
}

main(void)